[华硕]
华硕X54H版号为K54HR REV.0 不开机拨了纽扣电池能触发

楼主(2017-06-05):
华硕X54H版号为K54HR REV.0顾客拿过来描叙用电池能开机 插充电器不开机,但发现用电池开完机后不插充电器它能显示一直在充电状态反而插上充电器充电图标没有,拔了充电器又会显示在充电。第一次见这怪问题。拆机拔了主板电池可以用适配器开机,也可关机再次按开关就无法触发必须重新插拔。。。。但是用笔记本电池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关机了还能显示充电灯亮.......看到一张贴子中有人回复说充电器口排阻坏才修复  谢谢那位兄弟!!上图

网友:
看来有论坛交流还是好,简直秒杀的节奏

网友:
通病来的 主人公

网友(2018-01-06):
老通病。。。送钱的故障

网友:
华硕这个机器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的。。。。。

网友:
收藏.下次若碰到一样的机器.就直接秒了它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AC_IN_OC#出问题了,导致EC在电池模式下也认为是适配器接入的状态

网友:
   这  个   通

病倒是没    见过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

网友(2018-09-07):
又  学习一个新通病   下次遇到 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没看到数据库来自现场监控中心据了解 尽快离开北京爱上

网友:
又学到一个新的通病,下次遇到直接秒了它

网友:
这个华硕又是个排阻   记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