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的高压开启在哪? 大师来试试能不能找到

楼主(2017-06-05):
这个是3合一,驱动板已经烧坏没有维修价值了,打算改通用的,供电接地好找,可是开启脚在哪呢?
我按照三极管组成的电子开关也硬是没找到开启脚
大师帮我看看,大概在什么地方?
高压板的芯片是图2的芯片,但不是这个电路图,只能用来做参考
开启脚大概是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
这个板没有开启吧  dim就是把

网友:
根据这个图来看,11脚是开启脚,你可以顺这个脚来找。

网友:
看样子像是11脚 。

网友:
11脚外面不是连着ON OFF吗

网友:
参考图的开启是11脚

网友:
这好像不用大师吧,图上明明11脚标注ON/OFF

网友:
呵呵,这个我这个修显示器刚入门的也看到了

网友:
应该是第11脚是开机脚

网友:
OF/OFF不是有标么

网友:
我修过一台在背面有两根线很明显的,你这个不知有无有。

网友:
不是标着吗?STB就是开启

网友:
STB后面一个电阻,后面 表明了ON/OFF啊

网友:
看图是芯片11脚,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接屏接口的屏供电加个电阻接高压开关信号也可以

网友:
我也同意14楼的方法

网友:
11脚 开启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