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T420不开机,

楼主(2017-06-05):
各路电压都有,开机八声报警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一长三短 三短一长,主板灰尘特别多,是不是显卡烧坏了,加热显卡,还是一个样。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电流跑多少 插内存 与不插内存 电流有变化不

网友:
显卡不好做 修了好几个成功率很低

网友:
这个报警多数不是显卡问题 多和BIOS 等有关 具体还需要查查

网友:
这个4声报警大多数是显卡故障,重新植球换一下吧

网友:
刷一下 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换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