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Z1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6-05):
如图 每次开机都是这个界面  用U盘可以进PE 重装完系统 重启也是到这里 硬盘换过也不行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高手  望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如果不行换个键盘或者摘掉键盘,或者是ec坏

网友:
BIOS 没设置好

网友:
引导或者分区有问题吧

网友:
你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几乎可以肯定是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很有可以是键盘坏了,你不插键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拆了试下,看看能否可以跳过去

网友:
启动项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导致的,键盘不插 ,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以是键盘坏了,你不插键盘试试

键盘不能拆  开机键就是在键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不能拆  开机键就是在键盘上的

短接开机就是了

网友:
看这样子像是BIOS  或键盘

网友:
可以先百度下 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没设置好 新的机器都是要设置的

网友:
有可能键盘穿件了

网友:
首先排除BIOS ,不行的话在拆掉键盘试试吧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吧

网友:
键盘短路也会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出事了   楼主再仔细检查一洗吧

网友:
一般这问题都是键盘坏,和BIOS   你装的是UEFI引导的系统吗

网友:
有些机子是需要装安装版系统才能正常引导的  比如联想的V480  不然也会出现你这个现象

网友:
注意内存,我基地记得好像讲过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