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A不触发

楼主(2017-06-05):
技嘉B85不触发,测量开机键电压0.5-1.6V跳变。测量电源接口紫线5VSB电压只有1V多。测量5VSB对地阻值560左右。测不出那里短路,紫线连上可调电压,电压调到5V烧机,发现Q61发烫。测量Q61的2脚对地短路。打开图纸发现2脚(RSMRST)连到PCH和IO。既然连到有PCH就顺手量了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为0。到此判断为PCH坏。

网友:
然后呢   不修了?还是换桥了?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一般开机没问题吧  估计桥已经烧废了

网友:
这个桥好像也贵哦!

网友:
你这是把桥换了呢还是没有修好呢?

网友:
接上看桥的温度,如果不正常桥坏

网友:
不好修啊,成本太高

网友:
我也是一般拿到这类的板子,也是这样量下!有时真的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