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解id的困惑

楼主(2017-06-05):
ipad迷你1解锁id,。拆了硬盘以后不能dfu,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点

网友:
隔热什么做的都很好,因为解过很多台,这个真的被搞死了

网友:
换USB和尾插试试

网友A:
解IPAD ID没拆机之前最好刷一次机,有问题好和顾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IPAD ID没拆机之前最好刷一次机,有问题好和顾客处理

这个算是我自己的吧,因为事先和顾客说好万一因为不可预知原因坏了我就150收了,他内屏本身就碎了

网友B:
不能进DFU  测下硬盘底脚阻值看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进DFU  测下硬盘底脚阻值看看先

有没有图纸,上边带标组织的?

网友:
是不是吹硬盘的时候把别的地方也给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纸,上边带标组织的?

记得mini1的硬盘阻值和5代的一样好像!

网友:
原硬盘装上试试呢。USB管理芯片,感觉不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