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内接不亮外接显示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7-06-05):
东芝M300内接不亮外接显示正常的维修:
接到一台东芝M300笔记本电脑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表看开机电流,有跳变,能跳到1.7A左右,隐约能看到屏的图像,心想这是背光问题啊!外接了一下,显示正常。
首先拆掉B壳用自己做的灯管测试仪检测了一下灯管正常;然后测量了一下屏供电正常19V、屏开启和背光调节无电压,看来是主板或屏线的问题了,这个本都反应说屏线爱断,屛轴排线设计不好,排线折弯的幅度太大吧。看来只有拆机维修了。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分别接到了屏插座的15脚、17脚,测量排线正常:
首先追查15脚的DISPON的来源,如下图:
这个信号经3V上拉,同时电路又组成了与门电路,LID591#、INT_LVDS_BLON、EXT_LVDS_BLON这3个信号要都为高电平,EC_FPBACK#为低电平时,DISPON才能维持高电平作为开启屏背光;测量LID591#为3.21V正常,EC_FPBACK#为低电平正常,而INT_LVDS_BLON这个信号的R574没有安装可以不予考虑、EXT_LVDS_BLON这个信号在显卡板下面,装上显卡板就没法测量了,除非引线测量,比较麻烦,为了快速判断拆掉Q31与主板电路的连接试机:
再测量DISPON信号已经是3.2V的高电平了,看来这部分电路还是有故障,测量了一下断开的Q31,如图:
DS正向980,反向666,明显不正常,看来就是这个场管的问题了,找了个12w代换上去,DISPON信号就正常了,但是还不亮屏,因为屏接口的17LCD VADJ信号也没有电压!继续追查此信号,R27在主板上没有焊接,R26的另一端为CONTRAST信号,搜索此信号,连接到了EC32脚:
测量电阻R26阻值和EC的通路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说明EC没有发出高电平的,首先拖焊了一下EC无效:
考虑BIOS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引起此故障,就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不变!
不想再花时间去订购芯片,干脆强拉一个3V给这个信号吧,于是找到屏接口附近的3V,同时断开R26与EC的连接,直接3V飞线至R26,飞好后是这样的:
这样两个信号都满足了条件,应该亮机了吧:
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背光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供电、开启、亮度调节如果都正常就能点亮了,有时遇到一些信号故障,为了节约时间和维修成本可以从别处借个电压来,不失为维修的好方法的。
各位看帖的兄弟别光看帖的给小弟加点分吧,下载分不多了!

网友:
谢谢各位加分,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线有一点  粗啊

FYY

网友:
变压器里面的漆包线,够细的了,毕竟3V供电的!

网友:
线太粗不好用

FYY

网友:
思路 不错,可以

网友:
不过也很好焊接的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的

FYY

网友:
谢谢支持,如果能加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有条有理,加分支持

FYY

网友:
背光还算比较好修 楼主也厉害

FYY

网友:
那这个应该是EC问题

FYY

网友:
遇到不多。不过楼主先从液晶背面测试好方法。至少可以排除屏线的故障。供电,开启,亮度调节,led灯条挨个测试下。背光就容易搞定了。

FYY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轻车熟路,加分顶一下。

FYY

网友:
我就想知道,休眠、屏保之类的能关掉背光不

FYY

网友:
我修到过BIOS引起背光和亮度调节没电压的情况

FYY

网友:
我修到过BIOS引起背光和亮度调节没电压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找起源头真心麻烦,就是直接飞过去,管他呢,嘿嘿,没背光调节就拉倒,大部分客户都不调背光的,楼主表达的好高大上啊,啥上拉,啥门电路.......,本小菜表示压根看不懂

FYY

网友:
以加分 文章写得挺好的,我照着图纸有复习一遍。

FYY

网友:
屏没供电,都直接给电吧,试过很多了

F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