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50 无35V,保护隔离不出,有什么通病吗,手上有 ...
联想 E550 无35V,保护隔离不出,有什么通病吗,手上有两台

楼主(2017-06-05):
联想 E550 无35V,微短,保护隔离不出,待机芯片换过了,62771也换过了,有什么通病吗,手上有两台
芯片

网友:
是不是MAINON信号芯片保护了,要么EC程序有问题

网友:
换下EC 看下

网友:
查一下哪里短路吧

网友:
是的,有短路,EC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短路就烧机 谁烫 就换烫

网友:
通病不一定适合你的机器 保护隔离不过重点先查保护隔离条件啊

网友:
先把短路给修好吧,可以使用烧鸡法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