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 老机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7-06-05):
富士康G41MXE 老机不跑码,

       插上正常,复位灯信号正常,就是不跪码,

     查供电:所有供电正常,时钟也有1.7V ,复位也有3.3V,我看到是G41板子,这只是经验,因为好多G41 不跑码,大部分都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引起的

    由于时钟类型太多了,所以没有芯片,从淘宝订了两个回来,装上后,跑码了,也能显示!

网友:
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A:
每次找时钟芯片,都是翻箱倒柜的,料板一般是不卖的。

网友B:
学习了    不跑码也跟时钟芯片有关    可不明白   时钟不是正常了吗?为什么还是它的问题   怪不得以前一修到时钟,复位正常,各总线正常   不跑码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不跑码也跟时钟芯片有关    可不明白   时钟不是正常了吗?为什么还是它的问题   怪不得以前一修 ...

供电  时钟  复位  才有跑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  时钟  复位  才有跑码的

时钟不 是测了有1.7了吗  PCI的    楼主应该是测 我一般只测    PCIE  A13   A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不 是测了有1.7了吗  PCI的    楼主应该是测 我一般只测    PCIE  A13   A14

时钟芯片不是发很多路吗?况且有时测试某路时钟电压正确也只能说电压正确,也许还是没有时钟。
我见过没有到桥的时钟,到cpu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不 是测了有1.7了吗  PCI的    楼主应该是测 我一般只测    PCIE  A13   A14

PCIE  A13   A14  一般是1.4伏左右吧

网友:
这个板子时钟芯片是通病,不跑吗换了准好,主要是没发出CPU时钟导致不跑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  A13   A14  一般是1.4伏左右吧

0.4V左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不是发很多路吗?况且有时测试某路时钟电压正确也只能说电压正确,也许还是没有时钟。
我见过没 ...

维修一般来说   只测PCIE   A13  A14有就可以了吧    其他的时钟没图没点位  也找不到测量点啊

网友:
对 ,我笔误,是0.4伏左右
示波器是最可靠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一般来说   只测PCIE   A13  A14有就可以了吧    其他的时钟没图没点位  也找不到测量点啊

一般容易找到时钟芯片的pdf的,用个时钟芯片的图纸也可以参考的,反正就那些时钟芯片

网友:
有时钟不跑吗啊,,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找时钟芯片,都是翻箱倒柜的,料板一般是不卖的。

值钱的料板我还是卖的,把上面的所有芯片拆下来……。嘻嘻

网友D:
这种时间电压正常的,一般都不会想到时钟芯片问题,说到时钟芯片,技嘉主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时间电压正常的,一般都不会想到时钟芯片问题,说到时钟芯片,技嘉主板坏的多

G41的板子坏时钟芯片还是挺多的,遇到 了好多…………

网友E(2017-11-30):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现在就修到这种板,学习了,嘿嘿,我的也是有复位不跑码,买个=时钟芯片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现在就修到这种板,学习了,嘿嘿,我的也是有复位不跑码,买个=时钟芯片来试一试

嗯……一般换了都会好,因为我修了好多G41的板子,不跑码或者跑码慢慢的,换时钟基本都会好

网友:
我还有好几块G41 的  都是时钟问题 放那没动

网友:
老板子了 现在的板子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台式机我都没怎么修过啊 看你们修好羡慕啊

网友:
楼主 你这显示器还在凑合用啊 这么多亮线啊 换一个吧 咱们维修人也不能这么将就啊 对自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