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华硕FX50J的主板,求高清图

楼主(2017-06-05):
小弟手上有台华硕FX50J,客户自已清灰后时开时不开,有时候触发掉电,有时候加电不显,有时候正常显示但进系统的时候会开机花屏,,,主板我看过了,有个电阻掉件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大,谁手上有这板子麻烦帮忙量下看看参数,谢谢了

网友:
感觉不像是掉零件的

网友A:
这位道友。。。这个很好判断啊~点位图上都说了,这个不是电阻,是1.35V内存供电芯片反馈处的电容,50V 820PF的!这个不可少!装一个吧!

网友:
希望有再修拍照i下 或者找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再修拍照i型啊 或者找点位参考维修

版主,我判断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道友。。。这个很好判断啊~点位图上都说了,这个不是电阻,是1.35V内存供电芯片反馈处的电容,50V 820P ...

谢谢    等会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位道友。。。这个很好判断啊~点位图上都说了,这个不是电阻,是1.35V内存供电芯片反馈处的电容,50V 820P ...

谢谢,,就那个电容加上好了,但是外加一条内存跑游戏会花屏死机,这难搞了,会不会是那电容不够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就那个电容加上好了,但是外加一条内存跑游戏会花屏死机,这难搞了,会不会是那电容不够大?

那就是别的问题了,1.35正常了,就不关这个电容的事~有可能是板载内存问题,你屏蔽掉板载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别的问题了,1.35正常了,就不关这个电容的事~有可能是板载内存问题,你屏蔽掉板载内存试试看~

还是那内存的事,我又换了个对了,开始那个可能参数不够,板载是对的,就加内存不行,谢谢了,多亏了你

网友D:
手里刚好有,不过已经看到人家解决了,是我来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刚好有,不过已经看到人家解决了,是我来晚了。。

呵呵,,也谢谢你,要是没解决你来了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