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掉电无图纸曲折维修

楼主(2017-06-05):
     小弟新手一枚,走了一些弯路,不喜勿喷,也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
     一天无聊的生活结束,又到了下班时间,这时一帅哥出现了,问我可以修笔记本不,都下班时间了,内心还是有点小情绪的!但是还是笑着接下了,毕竟客户就是上帝啊!帅哥说冷机的时候可以用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灭了以后再开,就不亮了,冷一会儿又可以!问我多久能修好!心想这不是温度高了的症状吗?心里一阵窃喜!又是一颗白菜啊!我说这个要先试出问题了才好维修,现在肯定是不行!帅哥说我后天一定要用,叫我尽量快一点!费尽口舌,终于把帅哥请走了!
    第二天开门,取出笔记本,华硕,内心又是一阵不安,大家都知道,华硕是没有图纸的,希望做清洁会好!好了!开机试试看,进系统一切正常,准备装鲁大师测一下!*脏话*,居然装不起,也下载不起!就这会儿功夫,熄火了!摸出风口位置确实很烫而且没得风出来!迅速拆机!
    好吧,做个清洁试试!做完装好。。。。。。尼玛!还是要灭!崩溃了!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啊!哎!想想是不是温控芯片问题,但是这个没图纸,只能先放弃了,先刷一个BIOS 试试,呵呵!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看来啃到骨头了!
    回头来找找温控芯片,没图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在网上也没查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决定把它取了试试,还是有点小忐忑,万一烧了,哎!把电流调小,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呼~!还好!开机测试!尼玛,还是要灭!
    放一边,抽支烟,压压惊!回来继续!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所以就只能放弃它了,回头想想,会不会是供电或者哪个信号不稳,因为掉电以后就是0.2-.01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回过头来查3V5V发现掉的时候3V5V也会闪一下,连19V也有一点点波动!因为老板没买示波器,所以只有依靠万用表,所以这里走了一些弯路!查了半天公共点,完全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在回到3V5V,在网上找到这个芯片的脚位定义1225c ,发现这个在开机之前是肯定有的,测得6脚和20脚EN脚的也会闪一下尼玛,这个没得图纸,我怎么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会不会就是因为开启信号不稳定,导致的呢,但是查不到源头,哎!因为不想就这么放弃了,我就想试试,能不能人为的改一个电给它,因为这个电是有的,只是假设它不稳定,所以在没开机之前,开启信号和3V5V都是正常的,我能不能给这两个EN一个辅助供电,开干!找来两颗10欧的电阻,把两个EN接到电阻的一头,另一头接在3V线性上面,给它提供一个上拉!成败在此一举!开机测试!完美亮机!接下来就看会不会熄火了

测试一天,没有出现熄火了,哈哈哈哈哈!
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哎!还是技术不行,走了这么多弯路,希望大神勿喷!附上备份BIOS!

网友:
应该是51225吧,开启的问题引起的,修得不错给你加分了,请移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550-1-1.html也给我加点吧,维修不易,得分更不易啊!

网友:
修得蛮好 的吗,华硕不好搞哦

网友:
华硕神机,看一台怕一台。。。。。。。

网友:
楼主在牛A到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华硕机器就是这个样  没图纸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胆大,敢尝试  不错!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比较花时间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有点位图,没法搞!!!!

网友:
华硕的本子就是一个字难

网友:
我有个板一模一样的问题,居然没去上拉35VEN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直接从VREG3 和VREG5通过一个10欧电阻来给EN1   EN2供电吗   不错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没图纸确实难搞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能修出来 真心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