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楼主(2017-06-05):
CPU 没电压,换了好几个CPU供电了,还是不行。  这什么鸟板,这么难弄

网友:
很少修主板了

网友:
BOIS也刷了好几个

网友:
这种H61的主板  换什么芯片啊  查开启信号的三条腿控制管  一拆一个准  拆完就出供电

网友:
现在主板二手的便宜  几乎都没怎么修过了   现在很难修集成度太高了  我这稍微复杂的  都直接换了

网友:
一块主板七八十块钱     卖给客户一百五六      维修好也只能收三四十   唉 不如这样来的快

网友:
查查条件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要光换cpu

网友:
CPU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论坛上有,这个板子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