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418L不开机,PM_RSMRST#乱跳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05):
华硕W418L板号:X450LD_REV2.1
          笔记本四代单U:SR1EF I5-4210U

故障:不开机,待机电流0.01-0.005-0.002-0.01跳,测到EC KB9018QF 第89脚PM_RSMRST#电压也在乱跳3.0-2.5-1.8-2.8...

           翘起EC 89脚后,在翘起来的脚上测PM_RSMRST#还是乱跳,刷过BIOS,换过EC还是一样
           此板EC 说是带程序的(我从原来的EC上也读出来过,刷到新的空EC里换上还是一样的现象),想重刷个程序但论坛没有找到,
           淘宝也没有这个程序卖,请问各位这机子EC有没带程序的,谁有的话麻烦传个,谢谢了

    另:1.这机子现在待机条件都不满足,但是PLT_RST#却一直有个1V左右的电压,有时候还0.8-1.5-2.2跳
           2.这机子PCH_INTVRMEN信号居然是直接通过一个330K电阻接地的,测试确实为低电平,边上有一个上拉电阻的位置(接+3VA_RTC)
              但是点位上显示没装,板子上也确实没装,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PCH_INTVRMEN这个信号不是一直都应该为高的吗

上图:

网友:
帖子不知道怎么重复发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删除,麻烦版主删一下

网友:
待机条件都满足了么,,华硕的排阻爱坏

网友A: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PM_RSMRST#乱跳,不过我的可以上电跑码,快亮鸡的时候就掉了,偶尔还可以亮鸡两三秒就掉,上电跑码的过程中,就不跳了,一掉电完就又在跳~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PM_RSMRST#乱跳,不过我的可以上电跑码,快亮鸡的时候就掉了,偶尔还可以亮鸡两三秒就 ...

网上订了剪板的EC换上去还一样,估计是单U的问题,最后客户不修拿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订了剪板的EC换上去还一样,估计是单U的问题,最后客户不修拿走了

不是EC的问题~我查了半天,RSMRST在跳,一定有别的地方也在跳的~我要等一块好板对比来修。。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EC的问题~我查了半天,RSMRST在跳,一定有别的地方也在跳的~我要等一块好板对比来修。。

恩,期待你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