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解id 换硬盘后要不要重新刷机

楼主(2017-06-05):
ipad 解id 换硬盘后要不要重新刷机,还是说硬盘本身就带系统的。
刷机

网友:
重新写写一下序列号就好了

网友:
最近也通过S8缓过来了,下半年还会接着推出Note 8产品。看见没,这就是双旗舰战略的好处,同时也为苹果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网友:
好像是不需要的,没接过

网友:
没有维修果果苹果系统啊!!

网友:
要刷 不然里面 怎么东西

网友:
写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准备,换硬盘,试试。

网友:
学习中 我正在努力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硬盘需要写底层 焊接好后直接连接电脑iTunes 提示恢复即可

网友:
换了硬盘是要刷机的,就是电脑换了硬盘也要重装系统一样

网友:
原硬盘不用刷,改号就行。换硬肋必须刷。

网友:
换了硬盘是一定要刷机的。

网友:
不刷机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换硬盘必须刷机

网友:
ipad 解id 换硬盘后要不要重新刷机,还是说硬盘本身就带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