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开机电流0.9掉电重启

楼主(2017-06-05):
SONY   MBX-223机器刚来时是触发掉电重启, 测主板RUN_ON闪一下就掉 反复重启。跑时序,查到BUF_PLT_RST#无电压。 换了U102电压出来了 电流到0.9反复重启了。  现在换南桥 换U 刷BIOS 了。 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A:
主板是别人修过的 !!!!PLT_RST已经出了  老板这里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别人修过的 !!!!PLT_RST已经出了  老板这里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时钟。

没有示波器的话就很有难度了,很多信号测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