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大短5A多

楼主(2017-06-05):
今天接到一台要y470,没告诉是什么问题,因为送来时没有电池,直接上电流表,刚插上电流“嗖”上到5 A多,二话不说开始“大卸八块”,拆出来发现客户的轴壳损坏(短路很可能是轴碰到主板了) cpu供电芯片烧掉了,开始测量对地阻值,发现两个管子烧坏了(PQ907,PQ302)。全部更换完毕打阻值正常上电试机,上电发现电流跳到0,35重启掉电,再次测量发现io也挂掉了,换、换、换(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再次上电OK

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LENOVO Y470.pdf

网友:
硬短路,烧的范围小些。

网友:
Y470通病之一。

网友A:
怎么用表量出来的呢。高手高手啊。还是图好使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个板子 也是摔的 显卡位子变形 掉了很多点  没搞了  LZ还好搞出来了

网友:
楼主应该再加点钱二修的

网友:
屏线接口电容坏了吧

网友:
修好一个问题,再出现别的问题表示就不想修了,楼主耐心好啊

网友:
这个烧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直接看得见烧芯片的    大短  比电容的好修多了

网友:
最好试一下cpu 联想的机子容易坏u

网友B:
怎么测出EC坏的?

网友C:
我连大短的维修思路都没有  哈哈 楼主赐教啊

网友D:
就碰下烧坏这么多

网友:
典型的管子烧IC   没有烧CPU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E:
我还是关心 ec是怎么测出坏的,这个贴子的价值应该就在于此。

网友F:
维修步骤没说的太详细。

网友:
I/O也坏了吗这款机屏供电的19V会5A,昨天修了一台是装显卡驱动蓝屏,板号是LA-6884 有U11 板载AMD独显,很多人说U11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换显卡才好。如果是LA-6881是N卡 是有U49

网友:
这烧的面积小,大的话可能到南桥了

网友G:
短路还是很好弄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吊样,搞不好显卡挂了都可能

网友:
大哥你确定你的CPU没有挂掉?

网友:
保护隔离也难逃厄运啊

网友:
运气好   CPU 没挂

网友:
这个烧的比较多,通病。。

网友:
这板特容易大段

网友:
Y470没事坏电容和极限工单罐子

网友:
还好CPU没烧掉

网友:
这款机子屏线接口出短路是个通病

网友:
cpu供电芯片脚 焊盘都烧没了,怎么飞线的?QFN飞线不好搞啊

网友:
这种大短 只要上管没穿基本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出EC坏的?

EC短路呗,只有短路才好测吧,VSTBY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路还是很好弄的啊

供电比信号好修很多啊,可惜供电我都没学会

网友:
他这个烧不算通病吧

网友:
技 术可以啊,,,师付。,。

网友:
怎么修呢啊、我说大胆的修

网友:
不是通病吧吧 这个是屏轴导致的 吧

网友:
短路的机器烧的面积小还行!!!

网友:
这款机通病问题多  仁宝代工的机子 电容坏的居多

网友:
大短,没烧CPU,还是庆幸的。

网友:
大单,我以为屏线旁边的电容

网友H:
大短的问题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好象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短的问题一般比较好修

kan d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表量出来的呢。高手高手啊。还是图好使啊

是高手指点的,拿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连大短的维修思路都没有  哈哈 楼主赐教啊

共同学习,我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碰下烧坏这么多

这都不错了,没烧到cpu

网友:
这机器大短 有时候也是屏线接口的电容

网友:
好了,点赞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关心 ec是怎么测出坏的,这个贴子的价值应该就在于此。

稍后再分享,我也是猜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步骤没说的太详细。

新手

网友:
大家给加点分吧,最近很穷的

网友:
这机子 各种大短。。。

网友:
很幸运,U没干掉,不然成本就高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这个EC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