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58ML 7.6

楼主(2017-06-05):
开机后,起码3分钟左右才亮,BOIS刷了也是这样。 请问大神们,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问题

网友:
有桥引起的吗? 急急

网友:
供电查查。

网友:
楼主好精神,台式机主板一般师傅都懒得研究

网友:
台板 还真没遇到过亮机慢的 你可以在没亮机的时候 测一下各主供电 有没有产生 有没有跑码

网友:
查一下各大供电吧,这种情况应该不是bios程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