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B75R/MH_SG 11068-1 不触发故障修复

楼主(2017-06-05):
这个板子故障为不触发,有待机,没有明显发烫的元件。
量开机针发现只有0.3的电压,连接IO33脚,发现电压还是偏低,挑起33针测量IO上电压3V,判断为后级短路。
跑线IO33针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开机针,中间有个滤波电容,摘掉后故障解除。
亮机图

网友A:
开机针只有0.3的电压应该反复启动,关机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只有0.3的电压应该反复启动,关机冴。

1点几伏具体多少我也忘了前几天修的

网友:
修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应当是插电就启机呀,,。。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开机针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最好补个电容

网友B:
直接拆掉,以后会不会直接烧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以后会不会直接烧EC。

拆掉后测试, 最后我给他补了个电容 我发的图都是修好后的

网友C:
不应该是上电自启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上电自启么?

1点几伏具体多少我也忘了前几天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点几伏具体多少我也忘了前几天修的

好吧。

网友:
老司机!受教了

网友:
修好就应该把BIOS上传上来 这样有图有真相比较少

网友:
LEDH2开机针脚定义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应该是最希望碰到的不触发情况,用万用表查查,烙铁两三下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