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看不清了 哪位大侠知道!!!!

楼主(2017-06-05):
dell的15-1558   板号:dafm9cmb8c0     状况:机器开机花屏,过一会蓝屏报116.然后摘下来丛植不成,准备换芯片。尴尬的时候到来了,MB的显卡上面的型号磨损没了,没有办法看清,去TB上、图纸上BD上都找了无果。所以最后的希望就是大家了,有哪位知道一定要告诉!!!!!!!!!!!!!!!!!!!!!!!!!!!!!!!!!!!!!!!!!!!!!

网友A:
花屏能看清东西吗,能进系统吗?可以的话,进系统看显卡型号,进不了系统,网上查询机器配置,看显卡型号,还有上DELL网站输入服务代码看机器配置!搞清楚显卡型号,然后在网上反查显卡印字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屏能看清东西吗,能进系统吗?可以的话,进系统看显卡型号,进不了系统,网上查询机器配置,看显卡型号, ...

谢谢你的帮忙  能查到显卡的配置  但是查不到显卡的型号   例如:216-0774000  这个查不到。。。

网友C:
216-0774008 这个 型号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忙  能查到显卡的配置  但是查不到显卡的型号   例如:216-0774000  这个查不到。。。

216-0774008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6-0774008 这个 型号参考一下

谢谢  我在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6-0774008 看看是不是这个

谢谢  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