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LA-9641P 开机电流上到0.78不跑码

楼主(2017-06-05):
G510 LA-9641P 开机电流上到0.78不跑码,上电到0.78等差不多5秒掉电重启到0.78一直循环,供电复位正常,CPU换到另外一台一样的板是可以的,桥全新的换了两个,EC从好的板拆了换上也是一样的,BIOS刷了无数个,无任何变化,显卡加焊了也是一样的,测SMB_DATA_S3 没有波形,测Q11的1脚和6脚的对地阻值,和好板对比 竟然不一样,换掉Q11后跑码亮机。幸好有个一样的板。

网友A:
阻止不一样电压有偏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止不一样电压有偏差吗

没偏差,有3.3V ,但没有波形

网友:
温控数据不通 三极管容易不良

网友:
不过内存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偏差,有3.3V ,但没有波形

那应该是有电压  没信号     所以才没波形

网友C:
卧槽,,这个真的厉害了,,我一般有3.3就不管这两根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这个真的厉害了,,我一般有3.3就不管这两根线了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   以后还要注意了

网友:
还真是下了大功夫。。换了多少桥啊。。。汗个。。

网友:
实践出真知,结果好一切都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