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开机白屏

楼主(2017-06-05):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Z500开机就白屏,拿到后开机打开看了一下,显卡动了的,问了一下也是一个新手做了一下显卡,自我感觉这个白屏不像显卡问题,外接试一下,无显,我怕上家显卡做坏,我断开显卡,还是一样白屏,这样就不会是显卡问题了,无意间摸了一下桥,好烫手,应该就是桥坏了,我想问一下,桥坏了电流也能跑起来吗,我取了内存很显然没电流没有过内存也不白屏,装上内存电流就上来了。请问一下这个现像会不会是桥坏了呢?

网友:
你看到的电流跑起来   不是正常的电流跑起来的 而是桥短路   供电短路 电流大起来的

网友:
白屏 若是纯白屏 先查查屏供供电吧

网友:
为何不先查一下屏供电呢,查一下屏接口

网友:
昨天太晚了,谢谢大家了,今天没有上硬盘开机白屏一闪一闪的,测了一下集显电压0.45V也是一会有一会儿没的,会不会出在集显电压呢,但是装上硬盘就不会出现,集显电压0.45V会不会低了

网友:
好啊 学习学习  最近技术下降了

网友:
现在DMIC_DATA和DMIC_CLK这两个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没有大神

网友:
查下屏 电源有没·················

网友:
排线电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