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B85 CPU供电小芯片

楼主(2017-06-05):
芯片丝印为5AZ XJM淘宝也找不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我看着怎么不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我看着怎么不像呢

cpu供电驱动芯片

网友A:
我就说吗  我以为你说得是主控   淘宝也找不到的话   那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吗  我以为你说得是主控   淘宝也找不到的话   那就难了

好的,谢谢,我再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我看着怎么不像呢

找到了和5AZ XBS通用

网友B:
具体的型号楼主找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型号楼主找到了没

和5AZ XBS通用

网友:
辅助芯片吧

网友:
对,cpu供电驱动芯片

网友:
以前多好。什么型号就什么型号。现在都遮遮掩掩的。是为嘛呢?越来越苦了。

网友:
从电源管理芯片吧,如果是映泰的主板,那么就从映泰的主板上拆,只要型号差不多,封装形式类似,那基本都能互换。

网友:
现在找个芯片型号不容易呀

网友:
淘宝上打这个型号 能找到吗

网友:
淘宝没的卖  也没有大神提供相关代换

网友:
这个给CPU供电不可能吧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驱动芯片,不是主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