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3加电到0.4不亮

楼主(2017-06-05):
联想 YOGA 3加电到0.4不亮,刷了N个BIOS。检查供电 内存总线都正常。
示波器
测BIOS只有一个波。板载5代I系。有没有遇到这故障的兄弟,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换CPU呗 看坛里的大神都能换的

网友:
0.4还没过CPU吧 估计CPU挂了 我有个联想的也是加电0.4左右 CPU挂了 还是BGA封装的

网友:
估计大多数是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