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无背光 卡白苹果求助

楼主(2017-06-05):
6p 拆了两个灯控IC  卡白苹果了   灯控装回去无背光    还是卡白苹果  不连机 换了U2也不行  灯控打值正常 不装屏 灯控输出有3.7V  座子也正常    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7-6-7 21:45):
强制联机可以  刷机不出进度条  半天提示4005

网友A:
灯控周边原件有没有查一下?风枪温度有没有控制好,会不会把U吹虚了

网友B:
是不是要把显示座子把下阻值 还有背景灯IC 拆下来 打一下底脚阻值  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联机估计还是USB管理芯片的问题。USB芯片坏了会卡白苹果,再换几个试试。

网友:
U2只能用于5系列的说法。5系列的USB芯片位置号叫U2。。。6代以上不叫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控周边原件有没有查一下?风枪温度有没有控制好,会不会把U吹虚了

861dw270度 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把显示座子把下阻值 还有背景灯IC 拆下来 打一下底脚阻值  看是不是正常

打值正常 ic也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把显示座子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原来进系统吗,不会拆背光吹到U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进系统吗,不会拆背光吹到U了吧。

原来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强制可以联机,一般U2没问题,刷机4005一般是硬盘有问题,但你又没动到硬盘,有听说大音频和WIFI会引起这种长时候刷不出进度条然后报4005的  楼主可以试一下,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6系 到底还是不是U2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系 到底还是不是U2

不是6代是U1700,大家都叫习惯了。

网友:
遇到过显示做有锡珠造成卡logo

网友:
CPU挂了,再修也是没有灯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系 到底还是不是U2

和u2的功能一样,但是名字换了,

网友:
问题修复没有 是cpu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