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K650D-I7 D2 ,主板板号6-71-W650J-D02 ,北桥发烫,很烫

楼主(2017-06-05):
这机器是上周六来了,周日休息, 跟用户说周一联系.
周一刚上班,茶还没有泡好,用户就打电话来催了.只有加紧时间弄.拔掉电池接上电源.0.5a. 短路了..拆开后盖手摸桥,烫,烫得很.刚好前两天就修个这样一台机器,也是桥发烫(换桥好了并且测usb短路),立马跟用户报价,换桥.等了一会,用户回话,干…
拆机,烤板,换桥.两小时后芯片装好,上电,以为完工.一摸还烫,郁闷中.!!!!!!!!!!
这一个不是桥的问题…….
搜电脑找图纸.(以前还下载过……咱们坛有.)
一测就来了,cmos 电池无电了…..(拆机之前没有测过cmos 电池,完全无电了).
翻图.,,,,看来就从这下手了.
一测 RTCVCC,短路.(看到这个短路又有重换桥的冲动…,)

,先拆c678
呵呵一拆一个准,拆了他不短了 再测了几个电感 都无短路,接上电源的上机,直接上电(cmos 电池未上),,等了10多秒,看见“战神,,,
还没有完呢?,

cmos 电池接电源 开机,还是一样10多秒才亮机,由于先前换过桥,需要修改bios me ,,此机有两个bios 芯片.修改me ,读取2m,bios,就可以(找朋友改的,我还不会弄),

最后上机测试,测试端口,
原本可以秒杀的哟,就因为习惯(这桥也容易坏 SR17E,何况手指都快烫掉皮了)教训比较深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走山路十八湾
装完收工,发一个最后亮机

无技术含量,高手略过!!!!!!!!

网友:
是爱坏这个桥,,换过好几个了,,大多都是神州的

网友:
我也换过好几个,下次再遇到我就要先检查一下了!

网友:
现在换的南桥大多数是这个品牌的主板

网友:
这个桥在其他机器上也爱坏吧

网友:
楼主要先查电路,可能直接秒杀。。。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排查线路最后才是桥

网友:
还没修到,很少修道神舟的,提前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这个过程 ,烫 先搞桥  还烫在查电路 。我们套路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为什么会桥发烫,大神分析下

网友:
电容击穿了   桥还会烫   咋回事

网友:
改BIOS是个技术活

网友:
几天前修了同样的一台,是3.3V待机短路,拆掉此桥不短了,结果换个桥上去还是短路。不知是换的拆机桥有问题,还是故障点不在桥。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换过很多了  很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好多3.3V短,桥烧了

网友:
我刚才遇到一台 3,3短路的结果查到桥短路,一看桥上一个字也没有,不知道型号啊

网友:
也怪不得你一上来就换桥,这机子本来就爱坏桥,很爱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