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刷机能过但是无串号无基带求思路

楼主(2017-06-05):
手上一台苹果6 搬板后刷机过了不报错 正常进入激活界面 但是爱思显示 无串号无基带。u重新做过。码片是拆焊的。无思绪 求各位指点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情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情  没遇到过

的确很奇葩。。。。。但是就是发生了。。。。

网友:
你测下基带的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 u2 的d2 无穷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葩

网友:
u2也会造成无基带啊

网友:
U1700的D1 D2脚都与基带相关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啊,下次碰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可能与u2有关,可以测量一下u2或者换掉

网友:
USB管理芯片的事情?

网友:
厉害了  楼上全是斑竹

网友:
断线了,U2与基带通讯的脚断线了,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