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BIOS芯片刷写之我有妙招

楼主(2017-06-05):
以前碰到这个芯片要么飞线要么下面贴一个高温胶,有时候刷写几次就很麻烦,灵光一闪有了下面的版本,跟普通bios芯片一样样的
把中间用绿油绝缘,吹在简易座刷写,反复刷写很方便,因为现在的bios有时候要刷很多次

配合自己做的固化灯6s固化

网友A:
把中间用绿油绝缘,吹在简易座刷写,反复刷写很方便,因为现在的bios往往要刷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用绿油绝缘,吹在简易座刷写,反复刷写很方便,因为现在的bios往往要刷很多次

还不如剪高温胶贴上方便!

网友:
没看明白,讲的太简单又没有配图。

网友:
不知道怎么方便了

网友:
这个芯片本身就可以拆下来刷

网友B:
用高温胶带比这方便多了,这个还要固化太浪费时间

网友:
还真没看懂,方便在哪??

网友:
主板bios部分加绿油是什么作用,没看懂。

网友C:
你自己做的这个固化灯,在散热器下面发射出射线的?功率要多少w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做的这个固化灯,在散热器下面发射出射线的?功率要多少w

10w 1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高温胶带比这方便多了,这个还要固化太浪费时间

自己做的大功率固化灯固化只要6s,贴东西也不是没试过,论坛老是有假bios,来回刷几次贴纸就麻烦

网友:
固化胶可以一直去哦

网友:
刷次数多了  容易烤糊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这样还更麻烦 我都是直接用高温胶纸贴在BIOS下面 。  用刀片划。  这样下面的就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