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3E5000E指示灯亮红灯,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17-06-05):
朋友送修一台TCL电视机,故障是指示灯红灯亮,不开机。分析固原:
1、程序损坏不能开机
2、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1、不拆机连接电脑无法试别,无法刷机
2、只能拆机检查,测电源3V待机正常,按遥控器时开关脚电压正常,但是电源板没有24V输出。
3、故障锁定为电源板故障,拆下电源板单独测试,加制开机,发现还是没有24V。此电源板为控制开关电源板,先追查开关信号,经R442到Q407的B级,C E二级导通,光耦导通。后面Q205产生VCC1电压16V,到此都是正常,当测到LLC-VCC时电压只有3V,发现电压不正常,正常时为14V。

4、检查LLC-VCC电压产生过程,这个电压是VCC1经Q305输出14V电压,因为E级电压只有3V,氢测Q305的B级时电压时不正常,检控制电压是U301型号为FAN7930C的2脚控制,测此脚无电压,判断U301损坏,这时没有U301替换,维修无法进行。

5、看电路图发现VCC1经过电阻R333到Q305的B级,U301的2脚经R332到Q305的B级,这时心想,能不能断开R332的这路控制,让R333的电压来控制Q305的B级?有想法就是去试试,果断断开R332,测Q305的B级电压正常,E级输出也正常,测24V电压输出正常,装机测试正常。
总结:故障为电源无24V输出,所为无法二次开机,故障点在PFC电路中控制产生LLC-VCC的电压偏低
因为图片不能全部上传,只传了2张电路图。

网友:
论坛的图片上传现在很难用,发个贴要编辑无数次,希望改正。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驱动开关管输出的,同时也是产生LLC-VCC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但是没有原型号替换,只能改下电路了。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论坛有你最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