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全系列的 芯片底脚阻值。 谁有?求助

楼主(2017-06-05):
IPHONE 全系列的 芯片底脚阻值。 谁有?求助

谁有整理好的?共享一下呗。。  免费的PADS 很少有标芯片的底脚阻值的。。

像这样。。 最好是PDF格式的。。 高清嘛。。。

网友A:
我没有   应该没人制作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   应该没人制作出来吧

我没有数据呢。。 有数据先作个EXCEL (EXCEL 编辑方便) 再导出为PDF 方便查找。。。 不想花钱买图纸。。 300 500 一年呢。。。 跟免费的PADS 也差不多用

网友:
暂时做不出来

网友:
免费的还要全套的不好找吧。收费的肯定有

网友B:
咱别说收费的还是咋的 PDF的应该没有 大哥还查找方便 我还想Ctrl+F那

网友C:
我也没买图纸,没阻值图很不方便,有id板有些阻值还能测测,但有的芯片底部的就没辙了。能否买个一年然后把那些有用的先导出来:ciya:

网友:
论坛里估计会有但是不全,你可以搜搜

网友:
全系列的没有,不过论坛里有部分阻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买图纸,没阻值图很不方便,有id板有些阻值还能测测,但有的芯片底部的就没辙了。能否买个一年然后把 ...

导不出来的。。 看来得自己动手了  慢慢的搜集资料整理了 。。 一般用到哪些芯片查底脚阻值多的?

网友D:
有的话可以传一下,不过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点位图点一下看连到哪里的,大概就能判断了,不短不断就OK了。十在不行找个ID根对照着测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话可以传一下,不过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点位图点一下看连到哪里的,大概就能判断了,不短不断就OK了。 ...

我想说我把蓝锐图纸 屏幕截图下来做成PDF 标上IC名字可以搜索。。 会不会侵权啊。。 还是给我自己用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别说收费的还是咋的 PDF的应该没有 大哥还查找方便 我还想Ctrl+F那

自己做呗。。 EXCEL 就是 CTRL +F搜索的  EXCEL 做好再导出PDF  防止随意更改

网友:
要全套的不好找吧。收费的肯定有

网友:
这个图,点位放大就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