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四块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同行拿来4块华硕B75M-A的小班  点不亮   4块的问题是上电第一次可以触发但马上掉电然后就开不了机  当时店里有块一模一样的板  我搞维修也没几个月所以不太会修     我就拿块好板和坏版  一起量芯片  感觉都一样  后来没办法了  用三版虎了   先加悍桥  还是不行   然后换iO   换完iO主板就好了

网友:
哥们,那是IO不是LO

网友:
通病?记下了

网友A:
最好多测测,防止返修。

网友:
四块都换IO??

网友:
对啊  换io

网友:
IO 是通病?还是无意间加热了附近的822

网友:
感觉像是加热了IO旁边的822解决的。

网友:
华硕的822比较多 IO坏的少吧

网友:
虚焊而已,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I/O呢。会不会是边上的822好多加焊一下能好。

网友:
感觉是822的问题哦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遇到有个思路

网友:
华硕的主板排阻的问题多。这个切是 IO

网友:
关键是看短时间会不会返,个人感觉不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华硕的822是经常坏的,感觉不是IO的问题

网友(2017-07-06):
一般IO不容易坏!一般加焊一下IO就会好了!

网友:
遇过好几块不通电的华硕H61 B75  都是IO坏了。都是那种小的IO    NCT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IO就这么容易出问题的吗?还是巧合啊?

网友:
我也感觉ASUS的h61上面的小io有质量问题,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你加焊就好,但是会返修,没深究是不是无意加热到旁边的排阻了,都是换io,但是这个小io贵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多测测,防止返修。

可能不关I/O的事,也许是他换I/O芯片风枪温度把虚焊的某小件到位了。ASUS的I/O芯片很少坏。

网友:
楼主换的是不是那种小IO,就是像声卡那么大的那种。

网友:
发个华硕B75M-A 1.0版本不触发的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40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我有点懵圈了,到底谁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关I/O的事,也许是他换I/O芯片风枪温度把虚焊的某小件到位了。ASUS的I/O芯片很少坏。

我也这么认为,华硕的IO损坏概率确实低。

网友(2017-10-18):
我碰到一个 也差不多这毛病  我换个io试试  先换822

网友:
io我换了  附近的822排阻我也换了  还是不跑码  但是偶尔能跑码亮机  过几分钟就自动断电  再触发又不跑码了

网友:
其实也许就不是IO的问题,是电压检测电阻出问题了,吹IO的时候把电阻吹好了,估计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