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触发到0.39不显示

楼主(2017-06-06):
DELL 15-3521触发到0.39不显示,是什么问题,BOIS刷过
?
不显示

网友:
有大师吗,电压都正常,

网友:
都有哪些电压正常?

网友:
掉电吗?0.39的话可能是HWPG不正常或者没跑马,以cpurst#为切入点,你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 不出CPU 供电

网友:
看看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2017-11-17):
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这种问题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