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关机关不死

楼主(2017-06-06):
联想G470,关机关不死,电压都正常,BOIS刷过,求助是哪里问题呢?关机了风扇还在转,用起来一切正常,郁闷了,
求助
联想

网友:
楼主要按关机时序查一下。看看没有关死的电压,找到开启,彻底修好。

网友:
BGA一下桥,很有可能是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系统换过没有 系统也会导致的 如果换过系统 就查关机后 哪个电压还存在

网友:
放电刷个BIOS大部分能好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进pe一试,不行就关机后测电压,估计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系统,BOIS,该检查的全部检查了,估计是桥的问题了,难搞···

网友:
一般想着情况都是进水造成的,看下关机放电电路;、

网友:
关机 和开机 ,时序是翻起来的, 你把 关机了电压还存在的地方修没了不就好了。。

网友:
桥 或者BIOS 等等

网友:
S3一直都在呢吧

网友:
搞好没有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