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机,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 ...
[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0876FHD液晶电视机,电源板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2017-06-06):
同上 有没有大师指导下
不开机

网友:
刷个程序先,现在的机器程序坏的多

网友:
换快电源板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先

网友:
现在要是不是维修站,程序很难弄,某宝老型号还好弄,新一点的型号很多程序都有问题

网友:
说明电源板没有问题,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除了查坏件,就是重写数据。

网友:
数字版都没有查

网友:
电压正常,还是首先考虑软件问题

网友:
原本电源板电压都正常,现在换了个驱动板,电源板电压又没了,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神 问题解决了 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数字板小电压供电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