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7-06-06):
技嘉H61主板加电不显示风扇可以转

网友:
显示器电源开关 没有开。。

网友:
主板上的各个电压,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太笼统了 没法帮你啊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看哪项不正常!

网友:
按供电 时钟 复位查一遍

网友:
楼上复制。粘贴技术不错。每个贴都粘了一遍了吧

网友:
你显示器电源接没有

网友:
你这个详细点啊  就是无显示。。。

网友:
你的说法顶多能证明一点,就是可以上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吗

网友:
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