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V2.0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7-06-06):
首先借鉴饼哥讲解过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现在我手里这片H61没有CPU电压,有EN1V开启,(其余大电压已出)供电vDD5V.按照饼哥说的去掉18接地电阻还是没得电压。特请教大师ISL95836时序是多少

网友:
PDF图参考

网友A:
芯片的 供电  开启正常   去掉电阻还是没电压的  先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 供电  开启正常   去掉电阻还是没电压的  先换芯片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查查12v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一块一样的板,老是反复重启,遇到两快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以前也有过,都是懵懵懂懂修好的。运气成分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查12v检测是否正常

都是3V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3V电压,正常

是2.9v吗,偏高都不行

网友:
0.1都不行吗

网友:
VIN3是多少,VIN2 VIN3电压一样

网友C:
VIN2 2.94V
VIN3  3.0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IN2 2.94V
VIN3  3.02V

调整vin3电压,Vin2 vin3电压一样

网友D:
CPU需要收到3个PG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需要收到3个PG  正常不

不正常,输入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vin3电压,Vin2 vin3电压一样

断开电阻那就直接连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阻那就直接连锡了、

可以,CPU供电有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CPU供电有没有出

没有额。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哦

分享什么

网友:
现在H61以后的CPU不出来都不好修了

网友:
Vin正常,可以刷个BIOS先

网友:
BIOS先刷一个。

网友:
全板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CPU座子脱焊 也有无供电的,

网友:
空载和加负载时的电压对比一下!

网友:
每看一条回复,楼主的头像就闪过。这样好吗?呵呵。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有时候电阻 阻值偏差也不行

网友F:
6系列的时序。是这样的。桥供电要1.8V 然后管家供电要稳稳的1V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要查条件了。看看IO发出ITE_PWROK的这个信号没有。如果有了的话就不好修了。当然你也可以用示波器打打SVID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6系列的时序。是这样的。桥供电要1.8V 然后管家供电要稳稳的1V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要查条件了。看看IO ...

桥供电1.8V
管家供电1V
ITE_PWROK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 学习 收藏  谢谢路过 学习 收藏  谢谢路过 学习 收藏  谢谢路过 学习 收藏  谢谢路过 学习 收藏  谢谢 ...

严谨水贴。。

网友H:
这个和笔记本一个CPU芯片一样的,估计3个信号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和笔记本一个CPU芯片一样的,估计3个信号没收到

什么信号,名称知道吗

网友:
技嘉H61有开启信号  不出CPU供电的  换芯片还是一样  遇到过好多了  非常难搞

网友:
不错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09..18cpU供电IC引脚

网友:
请问楼主研究出来问题没找块主板对比一下

网友I:
是预设电压没有,还是SVI电压没有。刚开机是1.19V预设电压,桥收到IO发来的两相PWROK后,读取bios,之后cpu电压变为0.8V

网友:
这个板子修到,好像少部分检测导致PG引起。然后自身开启,以及芯片换了,我也没修好过。可能桥什么的吧,或者芯片周围有什么小电阻有问题。这个就不好查了。

网友C(2017-09-15):
引用 网友I:
是预设电压没有,还是SVI电压没有。刚开机是1.19V预设电压,桥收到IO发来的两相PWROK后,读取bios,之后cpu ...

预设电压SVID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设电压SVID电压都有。

都有电压了,那你说的CPU电压不出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