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一下佳能2002G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拆下来用手转鼓芯,表面很干净。这是打印出来的效果。

把纸卡在鼓芯下面,鼓芯表面有粉。

网友A:
看看鼓芯上是不是有黑点  或杂物  不行就换鼓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鼓芯上是不是有黑点  或杂物  不行就换鼓芯

鼓芯上没有,很干净,也没有划伤,这根鼓芯没用多久勒,刚换不久。

网友:
废粉仓呢  好好看看

网友:
这个就不会玩了

网友:
直接换硒鼓,或者鼓芯

网友:
还是换硒鼓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鼓芯是好的,刮板换了没有?
换充电辊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是鼓芯磨损啊换个 就好了

网友:
机子换鼓芯已经OK了。

网友:
拆硒鼓。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
碳粉问题或套鼓坏了吧

网友:
这种大多都是鼓芯问题引起,加粉时要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