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楼主(2017-06-06):
接到 一台机器   dell 5437  的   待机看上去貌似 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检查  cpu供电芯片 烧掉了 换了 以后 故障依旧   测的旁边一个电感  对地短路   没图纸

网友:
看下是不是通到cpu里面

网友:
这种 建议直接换板了都  板载四代的不好修   很容易烧CPU的  南桥CPU 都是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电感短路 先查下这个电感的具体作用 之后找这路短路具体问题点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7630-1-1.html看是不是这个版号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