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A480N-I3 进LOGO 断电

楼主(2017-06-06):
     神舟A480N-I3 进LOGO 断电,1 拆出HDD,无线网卡,DVD,键盘故障依旧。2 更换内存,CPU,故障依旧。3 刷BIOS,故障依旧。4 去COMS电池裸板通电(自动触发)不断电。果断拆下开关相关部件。问题找到了。原来是进过液体。U1201旁的的电容腐蚀了。更换之OK,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开关键电路漏电了

网友:
一般我拆机修机都会拆下开关小板来

网友:
扣掉纽扣电池,判断触发问题,非常有效。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到一招,扣电池。哈哈!

网友:
不装电容也可以

网友:
这钱就收得66666的了

网友:
进水的一定要多观察下,怕有隐性故障的

网友:
应该单板试机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但不是你那故障

网友:
裸机测试

网友:
我一般喜欢裸板外接试机,不接小板

网友:
维修还是要多看,多检查啊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老板的意思是   不装小电池没问题可以判定是不是触发导致的吗

网友:
难道不上裸板试试

网友:
漏电关机了吗\??

网友:
开关板漏电引起的,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