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到logo关机,有时重启,

楼主(2017-06-06):
51123的13脚连得一个249k电阻腐蚀虚焊,找了一个220k的换上好了

网友:
和大神们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左下角的待机部分 通病了

网友:
联想b460通病

网友:
厉害 了。我的哥

网友:
LZ是有明显腐蚀吗?不是的话请讲述下维修过程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上面的海绵腐蚀造成的

网友:
论坛上这种案例 以经泛滥了   通病了

网友:
多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怕有的断线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