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暗屏(已经修好)

楼主(2017-06-06):
现在能确认的是 升压已经24V  开启和PWM 都有2.5  6颗反馈电阻正常 也没断线!到底我疏漏了什么地方还是?屏还没换 升压芯片也没换暂时!

原来机器不插硬盘也不会出白苹果的!我一开始是升压只有20V  后来我加焊了升压芯片  变成24V了!我以为是我万用表没电测量不准导致的!

网友:
把EC复位一下,还不行 就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
A1466屏幕升压芯片容易坏

网友:
先把屏排除

网友:
已修好了吗,是哪里问题。

网友:
没接硬盘导致的?

网友:
苹果的电路还真是看不懂

网友:
我也修过一lie

网友:
有一台A1466升压电压有39V,其他开启信号都正常,屏幕还是不亮,没有好的屏替换了试下

网友:
是不是那个升压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