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511 版号6-77-p177sm00开机后报警掉电

楼主(2017-06-06):
蓝天代工的主板   这个问题我又发过帖子但是论坛大师没有谈论一下    昨天接到此机器X511  版号6-77-p177sm00  开机过LOGO后报警掉电   拔掉显卡也是一样   换内存和CPU后故障依旧   那就裸板测电压吧    报警的时候测电压都是OK的 南桥是SR17D  有的大师说换EC能解决此问题  但是这个EC型号是ITE8587E  上次的问题我就换了EC问题还是一样找了3家专业维修未来人类的大师都没解决此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  报给客户1500元请大师指点  请月饼大神指点  还有个问题 索尼版号MBX-250此机器不加电加热一下充电芯片就会好  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  我有把充电芯片附近所有的元器件都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2块一摸一样的主板  同样的问题最后都没有搞定   都是换主板解决的   论坛大师肯定遇到此问题   帮忙揭开一下谜底

网友A:
我也有个未来人类的掉电 和你的板号不一样 开机过一会报警然后掉电 南桥 EC换了 U内存什么的也排除了 没思路丢了快半个月了没修好

网友:
蓝天的好像都是独显或者温控不正常才会报警吧

网友B:
这种故障我在咸鱼捡漏修过n次了。
注意看图
开机尽快进系统或者bios,能看到有独显存在的,直接换Q48双mos sot23-6封装的小管子
不能发现显卡的话,换Q39或者Q22同样封装的双mos小管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独显坏了,这个得自己先想办法确认好
一般都是Q48这个位置的SMB总线电平转换管子挂,在蓝天的X611(P157SM/A),X811(P177SM/A),X599(P750ZM/DM),X799(P770ZM/DM),上都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未来人类的掉电 和你的板号不一样 开机过一会报警然后掉电 南桥 EC换了 U内存什么的也排除了 没思 ...

就这个故障  我上次把主板发到都是大神哪里修  最后都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好值得学习,上次有一台没有搞定

大哥   我这个还没好    你这样回复小心被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我在咸鱼捡漏修过n次了。
注意看图
开机尽快进系统或者bios,能看到有独显存在的,直接换Q48 ...

我试试      多谢兄弟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x511,正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x511,正在修

我遇到这个情况现在直接交换主板了   修了好久都修不好

网友E:
上次有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有一台没有搞定

蓝天代工的主板就这死样  这样的问题很难修

网友F:
看了这么多大神回复看来蓝天代工的板还挻难搞的,期待有新的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么多大神回复看来蓝天代工的板还挻难搞的,期待有新的进展?

是的

网友:
报几声啊,写得不细

网友G:
奶奶的,我的也是一样,还没发出去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奶奶的,我的也是一样,还没发出去秀!

兄弟   去交换主板吧  别修了   修了交换价格很高的   这逼机器单购主板很贵的   还很稀少

网友H:
我遇到过一个卫星主板的 是显卡供电芯片不良导致掉电的 用示波器打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一个卫星主板的 是显卡供电芯片不良导致掉电的 用示波器打打看

V星主板还好   就是蓝天代工的主板   故障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