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06):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打不开。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客户发来是单板,外观检查,此板被修过。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2

  摄像头2.85V供电用线直接连一起的,还涂了绿油。这样引起的后果就是,摄像头拍黑的地方会有竖条。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3

  闪光灯芯片也拆了,还掉点。因为主板都修过,首先接总成测试了下功能。其他功能都正常,那就开始修吧。

  把拆掉的闪光灯焊盘处理好,把掉点补上。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4

  对比点位把焊盘阻值、线路通断都测量一遍发现没问题。把闪光灯芯片装上,闪光灯这边处理好。

  再处理摄像头的地方。把绿油去掉发现焊盘掉了2个点。一共4个掉2个,真晕。补点吧,把焊点补好焊上芯片。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5

  处理到这儿,才刚把上家修过的地方处理完。再按正常维修流程维修。先测试后置摄像头座子,发现有2根没阻值。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6

  测量线路发现中间线路上有电感空焊,直接用锡连起来。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7

  处理好后,测量阻值确定没问题,接总成测试,故障排除。如图: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8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打不开维修 图9

  总结: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是在一起的。后置摄像头不能用会引起闪光灯打不开。闪光灯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摄像头打不开,所以维修要注意。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电话:18823306610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电话:13691708525QQ:1727176051

  iphone x摄像头打不开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5338-1.html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没一定技术搞不定。

网友:
技术就是6,秒杀二修机、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A:
闪光灯不能用  也会导致后摄像不起作用    是啥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不能用  也会导致后摄像不起作用    是啥原理

想不明白,除了b加供电同线路之外,可能都存在信号给cpu同一个脚共用,我想到的只是这个可能性

网友(2017-07-06):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除了b加供电同线路之外,可能都存在信号给cpu同一个脚共用,我想到的只是这个可能性

闪光灯上面有总线到CPU的。后摄当然CPU也能控制。感觉CPU会检测它们两个,如果有一个有问题,另一个不给工作的。你不扣后摄也打不开摄像头。你闪光灯有问题,后摄他也不给你打开。电路上看不到什么多少联系。只能看到一个闪光灯开启是摄像座子给闪光灯的。我想是CPU通过总线检测,然后决定让不让它工作的。

网友:
最近发现小6的2.85V飞线飞这里挺好的,线也短。把四脚转换管装回去简单多了。

网友:
理论好。手工好  会修苹果来钱快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这样的技术,来个秒杀!!!!!!!!!!!

网友:
高手啊,来借鉴学习了。。。。。。。。。。。

网友:
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
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

网友:
你们一般拆闪光IC是用风枪秒吹还是用电烙铁干下来的

网友:
厉害了 大神 楼主应该修的苹果机多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