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vivo x9进水无铃声

楼主(2017-06-06):
手上有一台进水的vivo x9,清洗开机后外放没有声音,取了几个屏蔽罩后有声音,但是用了两三天又没有声音了,怀疑是音频虚焊,但是以前没有维修过X9,也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音频ic在哪!有没有哪位前辈有X9的图纸或是维修过相同问题的???

网友:
vivo的点位图一般没有

网友A:
这个音频IC型号我记得应该是TFA9890A 。你看下找下。

网友:
对编号去某宝

网友:
最近也通过S8缓过来了,下半年还会接着推出Note 8产品。看见没,这就是双旗舰战略的好处,同时也为苹果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查询芯片资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音频IC型号我记得应该是TFA9890A 。你看下找下。

我查了资料也是这个,但是整块主板上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网友:
现在我是连音频在哪都都知道,在某宝上找了一个,但是在主板上都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资料也是这个,但是整块主板上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朋友你知道具体在哪个位置吗?

网友:
在主板上都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网友:
同样的情况

网友C:
楼主 只知道拿图纸找主板上的芯片,你会不会根据主板上芯片的型号 查找他们的功能么?这么简单,都这么累,哎!

网友:
国产机没图纸修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只知道拿图纸找主板上的芯片,你会不会根据主板上芯片的型号 查找他们的功能么?这么简单,都这么累, ...

何以见得这些我都没有试过?

网友C:
你在上面没写,不好意思  我错了

网友:
这个毛病真的不是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上面没写,不好意思  我错了

没事,那台机子插耳机都没有声音,老大说是可能CPU有问题。但是我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相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