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不显示能正常跑码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06):
华硕主板:M2N
来的时候是整机箱的,拆出来插诊断卡看跑码不过内存,擦过之后看跑马是亮了接上显示器后无显示,开始还以为是显卡接触不好,因为无集显。
擦了还是不行,我换了一个显卡就能点亮了。心思显卡也坏了,给它弄了个新的结果还是不亮,弄了很多次还是一样。
完我就找了块好板测了一下显卡是可以亮的,又测了一下他的,他的也可以亮,看来不是显卡坏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ASUS显卡点不亮的,刷bios就好了,于是上官网找了个刷了也不行

一般集显不是集成到北桥就是在cpu里面,而且它是只能插显卡的。看来只能把南北桥(单桥)重植一下(这个主板是可以亮的无显示而已插上外接键盘大小写灯
是可以亮的)

这是做好的,通电用他原来的显卡点亮了

这是我下的那个,官网也有不过我就顺便传上来吧

在大家做这个桥的时候要注意温度不然就挂掉了

废话多了点,还有写的不是很详细,大家不要介意

网友:
还有这个单桥加焊也可以,不过最好是重植

网友A:
这个要写这么多也是人才

网友:
根M4A78的主板一样单桥

网友:
重复发了一个帖子,已经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写这么多也是人才

这个不多,好好发挥两千字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经常重新植桥吗?

网友: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网友:
这个桥容易虚焊

网友:
单桥的一般先干桥,,,不用动脑袋

网友:
NV单桥确实容易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一般集显不是集成到北桥就是在cpu里面,而且它是只能插显卡的。看来只能把南北桥(单桥)重植一下(这个主板是可以亮的无显示而已插上外接键盘大小写灯
是可以亮的)”

你前面都说了这个是不带集显的,后面又说集显

想问下你重植花了多久,收费多少钱呢?

如果是我应该不会去重植,太费时间了

网友:
M2单桥就是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