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0D有外显,无内显故障判断提示

楼主(2017-06-06):
     昨天收到同行发过来的华硕K550D,板号:X750DP外显亮,内显不亮。2个月前发过来修过当时不跑码,电流1.0 秒了刷BIOS 。这次收到机器跳码正常外显亮机,屏、屏线的可能性不大。凭经验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查点位图看了信号走线。直接杀显卡的
方法不可取。这个板子和以前修过的方正之类的本子一样显示都是一个专用芯片管理而且管理显示的芯片收到的的信号不是由显卡
直接发过来,而是通过CPU 管理和EC发过来的。一般没人直接敢杀显卡吧。
    不确定的东西不直接干,先打阻值吧。那就先由显示芯片RTD2136R  开始,对照点位一个腿一个腿认真打。真有发现。
打到5脚对地只有80多明显不正常,带供电的脚阻值这么低。继续追查,这是直接由
+3vs通过电感送过来的

这个电压涉及的面那就广了,断开查,不能从前面往后断,跑码正常外显正常。只能从后面往前断。首先拔掉RTD2136.打阻值500多,这正正常

了。应该就是这里了。这里有个重要的情况,芯片没拔之前待机0.042(搜了下帖子有部分说这个芯片摸着发烫故障很明显,我这个摸这温度正常)
芯片拔了 待机0.03 这变化太大,更加确信故障就是这个。查完料板手里还真没有这个芯片,只有订货。芯片换完故障排除
     谁遇到直接打这个对地阻值

为什么要发这个帖子,刚拿到故障机器时我也想在搜下干脆秒了算了。搜了遇到这个故障的都是一头雾水换这个没好换完了没好之类的,要不
就是清灰没拔电池,把这个RTD2136烧了,对真正遇到这个故障的没有提示性意见。所以发这个帖子让其他维友遇到时能有帮助

网友:
这芯片坏了  是有温度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估计很多人都会先干显卡再说

网友:
这款机器ASUS的设计太好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直接换了RTD2136也没好,看来不单是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无数台。就这个芯片容易坏。肯定是拆机没拆电池搞的

网友:
这芯片清灰坏的太多了

网友:
拆机先卸电池啊

网友:
显示管理芯片,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A:
这个芯片 这么容易坏吗?不应该啊

网友A:
机型也比较 新的  没有几年时间啊 感谢分享

网友B:
我最喜欢华硕这种机子了,好多客户清灰,直接搞成暗屏,或不显,一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 这么容易坏吗?不应该啊

主板电池内置 操作不当 很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型也比较 新的  没有几年时间啊 感谢分享

这机器也不算老机器了 过保都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喜欢华硕这种机子了,好多客户清灰,直接搞成暗屏,或不显,一换就好

对 这种设计确实带来了好多维修业务

网友:
一年半前就开始修这种故障了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我会直接干显卡先,,,

网友:
看来这个芯片坏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让坛友们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
不拆电池就清灰,这个机子太容易烧坏这个东西了。

网友:
已加分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用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用电池就暗屏,结果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RTD2136坏的倒是还没碰到过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牛逼,给你加分了

网友:
先收藏,現在還沒遇到過,感謝樓主的經驗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我这也有台刚定的芯片等上机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是有个控制芯片 才到屏显示的。不像老机器,都是桥直接控制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这种人为故障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