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长虹42寸电视灰屏修复

楼主(2017-06-06):
客户送一长虹42电视说看着看着就黑屏了,但有声音。一开始以为背光有问题,后拆机检测发现是灰屏,背光没有问题。因为声音都正常,简单测了下供电,都正常。仔细观察发现MCU有点发黑,板子背面也发黄了。怀疑MCU虚焊,于是上BGA加焊,加焊完事,接上电视显示正常。以为修复,点了几分钟,又出现灰屏问题。于是断定MCU损坏。订了一片,到了上上,一切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不知道怎么今天图片传不上去,我就写一下机器型号吧3d42b20000ic

网友:
这个MCU带程序吗

网友:
不带,程序是外挂的。

网友:
MCU是什么型号

网友:
MCU淘宝有卖?

网友:
换这东西,要实际操作水平,弄的不好,就废了。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是坏了  不是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是坏了  不是没有焊好

我只是加焊,并没有重植球。主要是板背面已经烧的变色,所以怀疑MCU损坏。

网友:
有卖的。很多,但质量有的好有的坏。

网友:
修电视都要用BGA了,哎

网友:
楼主有图片发过来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的分析思路有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板子 还是换的芯片

网友B:
修这种,查到主控坏了,我都是换主板,主要是X网的假的太多,所以有时我觉的我买BGA都多余了,最后只有吃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查到主控坏了,我都是换主板,主要是X网的假的太多,所以有时我觉的我买BGA都多余了,最后只有吃灰

是的,假的太多,一般主控不贵的,我都是换,如果比较贵,我也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假的太多,一般主控不贵的,我都是换,如果比较贵,我也是换板。

所以说主板不是很贵我会换板,贵就修板,但也要权衡强不强,有好多也件不贵,运费贵的

网友:
mcu没有程序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