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死鱼的机器--方正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6):
接一同行机器,方正笔记本不开机,插上电流表看到待机0.022也很正常,拆出主板测量开关两端也有3.3V的电压,当按下去的时候,并没有高低高的触发信号,判断为开关损坏,更换全新的开关,开关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天来个3-4台就可以了 要求也不多

网友:
开关可以测下通断

网友:
捡鱼不是很好吗

网友:
还是要仔细才能赚钱 哈哈哈

网友:
楼主你那边怎么收费的啊,这种情况?

网友:
一天来这样的2台就足够了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要是没点捡死鱼的机器  那维修真是难搞了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笔记本同行100元起,显示器40元起

网友:
这种开关  是比较爱坏啊

网友:
都这样就轻松多了

网友:
我咋就捡不到里这样的机器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捡钱啊,恭喜楼主!

网友:
捡鱼很正常的哦   死修那还得了哦

网友:
这是通病啊   我都是直接把触摸板按键换过去

网友:
这个真的是捡钱。

网友:
以前的老型号确实好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