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板号LA46,无待机,不触发维修,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6-06):
联想B460,板号纬创LA46,待机电流,0.000A!
无待机,摁开关不触发!拆机,测得无3V,5V待机电压!

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3下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腐蚀了!
两个电阻分别是R376和R377,找了一只265K欧和一只100K欧,和一只电容换上,故障依旧!
只好按时序来查,测芯片16脚VIN有20V电压,。8脚,17脚VREG3,VREG5无3V,5V!
按理来说,这个芯片16脚输入20V后,8脚和17脚就应该输出3V和5V!
于是确认芯片损坏,判其死刑!
无奈找不到TPS51123,上网查得TPS51125同TPS51123通用,于是代换!
换过之后,上电,有待机了,0.012A!

但还是无3V,5V待机电压!
继续查待机芯片16脚 vin电压19V正常。
9脚vbst2  22脚vbst1电压正常5v。
4脚TONSEL 14脚SKTPSEC电压正常3V。
18脚ENLON 0v不正常,查S5-ENABLE此信号是EC发出来的。
U44 15脚0V表示中间没有后断线,测U44供电正常,看EC上有bios,测bios供电正常。
刷个EC BIOS试试,通电有5V待机电压 ,开机测试正常显示,维修完毕。

联想 B460 EC.zip (55.07 KB, 下载次数: 11,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
联想B460的机子 通病就是待机芯片处腐蚀 导致没有待机

网友:
联想的通病就是多

网友:
腐蚀 是 通病  其余的就要慢慢查哦

网友:
ec bios坏的多这款

网友:
EC读取不到BIOS,导致IO分配错误,开不了机

网友:
就这么搞的,

网友:
这个机子不触发,第一步看有没有限行电压,有直接查 51125  18脚是高还是低,是低刷EC  BIOS

网友:
这个位置的问题 也属于通病故障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联想通病最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那C壳上海绵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老是坏待机芯片和BIOS程序还有就是铁壳MOS管

网友:
这个机器无待机,一般先看下待机芯片边上电阻有没有发黑发霉。再者就刷EC BIOS ,好修

网友:
腐蚀哪点是海绵发热导致的

网友:
待机芯片条件不满足 你竟然刷BIOS?你怎么不飞线试试呢

网友:
这是这个机型的通病 C壳子海绵腐蚀的

网友:
我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换了 桥 显卡 还是不行 没过内存

网友:
厉害 学习中 苦b中

网友:
这个很多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遇到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B460通病了 论坛案例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好几个 都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