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 不过保护隔离不触发奇怪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7-06-06):
IBM X220不触发拆机发现不过保护隔离经测量 TB62514FG-GP(BD4176KVT)59脚VREGIN20有18V电压,,57脚BAT_VOLT有高于3V的电压5.4V。3SW负载不短路,就是不能产生3SW电压.3SW负载在2兆欧不短路,VCC3SW电压0.64V不正常 TB62514FG-GP(BD4176KVT)有点发烫。于是定了TB62514FG-GP 成都定的货第二天到货,发现TB62514FG-GP不好识别1脚(4周都有点)最后用表量了量几个对应的接地
脚区分出了1脚,装上还是老样子,且查了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于是又定了个BD4176KVT,装上还是老样子,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把VCC3SW接到可调上3.3V电压,电流很小0.00XA 说明确实没短路。又把61脚撬开把C780用铜丝联上61脚(因不装C780是不会出VCC3SW的)
测量C780上有3.3V,这时测原VCC3SW线路电压为0且电阻也为0(电压为0时用电阻档测才有意义)说明不加电测量不短路,加电测量短路。

网友:
VCC3SW链接的线路太多,排除大阻值电阻上拉以后还是不好找出问题点,于是把一台可调设成3.3V 联接于VCC3SW线路上,电流为0,另一可调设成19V插的DC头上,电流0.01A,3.3V 的可调立马变成0.34A 用手摸 最后后发DC头接线的对面Q29附近腐蚀掉了。清洗补好焊后立马就能触发了,但好像掉了个电阻,也没接屏不知点亮了,吃了饭接到试。

网友:
没有点位也没有其它一样的板子最后经过有路线分析出怀疑掉件的两个电阻分别是R444和R451,R451图纸上标DY表示没上件,R444为100K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00K装上,测试完美亮机。没通电时测量未短路让我﨣走了弯路。还浪费了时间和发两次货加运费共30多元,明明0元就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