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通电不开机 反复重启,刷BIOS,修好OK

楼主(2017-06-06):
同行七彩虹CF-G6-MX  SERIER 2.8     主板,能通电不开机不显示 ,反复掉电重启,CPU 有温度,CPU供电1.35V, 内存电源1,9V,   不插内存,也没有报警声,     插内存也不显, 没有测量到什么故障点!
1.  官网没有下到BIOS,搜了1个迅维的BIOS, 刷上,开机显示OK,进PE OK
2.  我下的链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169-1-1.html

网友:
现在不管笔记本还是台式机BIOS坏的很多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图纸真不好整,一般都是换

网友A:
最好配个亮机图。

网友:
刷BIOS也可以,小问题收的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配个亮机图。

真的 不知道 怎么 配 图片!    点图片 就是  ,请输入图片地址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不跑马就先刷个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 不知道 怎么 配 图片!    点图片 就是  ,请输入图片地址

不知道怎么弄!

可以把图片上传到自己的空间相册,编辑文章的时候,插入图片从相册中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图片上传到自己的空间相册,编辑文章的时候,插入图片从相册中选取。

好!谢谢!  下次   研究一下! 怎么配图!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 故障 也是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走起